求华硕A450L笔记本图纸

楼主(2016-07-07):
一台华硕A450L笔记本暗屏 外接正常,屏换过,板号X450LD ,无图纸,有这个图纸的朋友传一份上来,万分感谢。

网友A:
缺啥芯号,可以从屏上面开始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啥芯号,可以从屏上面开始查找

可以正常显示,就是暗屏,这个问题要查主板上的屏接口定义,没有图纸,无法查起

网友:
华硕的图纸不好找,  找不到,找个别的板子的屏接口电路参照着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