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五相供电,如何判断哪一相的下管短路?

楼主(2016-07-07):
我主板上的CPU是五相供电,每相有2个上管和2个下管。现在打下管的阻值只有0.089,红表笔S黑表笔D也是0.089,所以我判断是有下管击穿短路了,但五相下管是并联的怎么才能确认是哪个下管短路?有大神知道怎么辨别吗?难道要一个一个拆才能确认?

注意:下管的D-S之间有49欧母

网友:
每相有2个上管和2个下管

网友:
哪一相?难道每一相的数据都一样?
是不是装着cpu测量的?

我觉得判断好坏,应该还是要拆下来测比较准确。

网友:
只有一个一个 拆了  在测量。。。

网友:
慢慢拆吧,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测各项下管G极

网友:
我也想知道好办法,每次都是一个个拆的。

网友:
把cpu拿下来再测

网友:
测量下管GDS3个极 有G极短路的就是他 没有看下外观 有的能看出 看不出的就得一个一个拆

网友:
量不出来,只有拆,,,

网友:
不多,拆完才20个管子。。不过好处是直接知道是不是管子的问题,拆了之后还可以再测试一下主板有没有其他的小resistive,小capacitor变质了。

网友:
测G与D S极的值不正常的就是有问题的,如测不出只有慢慢拆了。

网友A:
因为五相并连,测出的结果是五相的,不可能分辩出那个坏了,只有-个-个拆,试。

网友:
阻值有49的话感觉不像是短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五相并连,测出的结果是五相的,不可能分辩出那个坏了,只有-个-个拆,试。

可以看g极的
有状况的mos管子
g极同样会有异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g极的
有状况的mos管子
g极同样会有异常

故障发生多种多样,各样的坏,只看g及,没啥用。那是你对电路不熟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故障发生多种多样,各样的坏,只看g及,没啥用。那是你对电路不熟悉,

那你也摆谈摆谈说说金属氧化物mos管子,DS击穿的情形下,G极有哪几种情况出现?
洗耳恭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发生多种多样,各样的坏,只看g及,没啥用。那是你对电路不熟悉,

给你找个比较略详细的金属氧化物场效应管的剖面图
你看看D 和 S一直存在导电情况下
G该是什么状态
非常希望你这个对电路 电子元件非常熟悉的人解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也摆谈摆谈说说金属氧化物mos管子,DS击穿的情形下,G极有哪几种情况出现?
洗耳恭听

吉穿的情况是很多种的,D-G, D-S,都可能会吉穿,也可能烧成高阻值的电阻,也可能烧成低阻,短路。吉穿也会烧坏PWM芯片,下管也可能也烧坏。
不是单单的只烧坏某一个管,上管烧短路,还有可能也会烧坏cpu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吉穿的情况是很多种的,D-G, D-S,都可能会吉穿,也可能烧成高阻值的电阻,也可能烧成低阻,短路。吉穿也 ...

看来歧义了,不是我理解有误就是你理解有问题。
楼主问的是怎么找到给击穿的mos管子
你说一个个拆,我说坏的支路 G极的电阻也有异常
而你说不是。
现在的问题是楼主说的DS就是处于短路情况下,而我要恭听你要讨论的是对应DS短路状态的mos管子,是不是它的G极电阻要异常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