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0 时亮时不亮,铜管剧烫

楼主(2016-07-07):
S400 时亮时不亮,铜管剧烫,亮的时候进不到系统 死机,,不亮的时候电流跳变1.65-1.32-1.45 卡住不亮,,,最多10秒铜管烫的手都不敢摸,风扇狂转,不掉电铜管尾端也烫手,,铜管应该是导热了的!!!!修这么多机器没遇到过这么快就烫的,,,还是板载的U       不会是CPU和显卡有短路吧,,但是有时能亮机

网友:
短不短路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
S400 到手的基本都是BIOS问题,你刷了没。。

网友:
很像显卡缺条件或者显卡本身有问题

网友A:
哈哈。。。修好了,,,,想要知道什么坏了 先加点分   就公布。。。。PS:没得分啊!!!!

网友:
没人想知道吗?

网友(2017-02-08):
BIOS的事,刷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修好了,,,,想要知道什么坏了 先加点分   就公布。。。。PS:没得分啊!!!!

以后你问别人就先加分吧

网友(2017-03-18):
分我是不加的,说不说就随便你啦

网友:
什么问题楼主分享下啊 啊

网友(2017-04-19):
楼主真搞笑  都是平台  也不分享下

网友:
去某宝买个散热铜管换了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