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USB口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6-07-07):
USB口全部不能用,此机此故障据说有通病 刷USB的BIOS芯片U6就好,可我的RT809F刷U6刷不了,求支招?

网友:
你若确定是这个芯片问题 就只能找板子拆芯片或者找编程器了

网友:
换掉就好了

网友:
有2.0的usb吗,2.0是直接到板不需要3.0芯片转换的,试试2.0的能不能用

网友:
料板上拆完美解决

网友:
USB都开始刷芯片了,呵呵,比较少见

网友:
找个坏主板,拆个配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