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绿线电压低,短接居然还能启动

楼主(2016-07-07):
ATX电源绿线电压低, 短接居然还能启动 我测绿线电压只有0.6v 这是怎么回事 而且启动后各脚输出正常
求指点

网友:
测了7500bd 12脚电压只1.几v  各脚电压都低了但启动后都正常 怪

网友:
0.6V的话,可能不用你触发就直接启动了吧

网友:
要触发才能启动

网友:
上100w负载试试

网友:
上电主板可以亮 各脚输出电压都正常

网友:
电源是逾辉330p

网友:
好像现在有些采用单芯片的 集成稳压控制的 PWM芯片
绿线的电压就可以很低 不一定是5v
一般情况下 单芯片的 绿线 都是5v
7500 339 老架构的一般都是5v 长城的 有的是3.6v

网友:
这 个pmw 是7500db  还有一个是lm339

网友:
找找vcc,看看这个电压值是否偏低了

网友:
是pwm 12脚 电压吗 量了待机时只有1.4v 启动后13v

网友:
换了pwm 还是一样难道 设计时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