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LED42C2080I维修

楼主(2016-07-07):
长虹LED42寸液晶智能电视,冷开机观看三个小时会突然黑屏(只要是冷开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同时伴随一阵杂音,全机断电。这时候需要重新开关总开关再按下电源按键才会重新开机,但这样也就能观看二三分钟而己。根据经验不像是硬件的问题,因为冷机状态下总是规律性的三个小时出现问题,我怀疑是程序的问题,于是调出工厂模式,找到出厂设置选项直接恢复出厂设置,故障排除,开机己经工作了十几个小时没再出现故障,正在拷机中……

网友:
是软件的故障吗?

网友:
这种问题,不一定是恢复出厂就好啊,应该还是电路有问题,不一定啊,这种问题修好了也怕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