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监控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6-07-07):
雷击监控显示器,拆壳保险严重发黑,经过测量电源芯片已损坏,由于这个芯片没有,所以决定使用电源模块修改原有电路,修改过以后测量没有短路存在,故上电测试发现颜色缺色,然后测量RGB信号发现RB信号对地短路,经过测量VGA接口处的两个75欧电阻开路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RB信号对地开路

网友:
楼主太利害了,学习了

网友:
是说的三基色问题吗

网友:
两个问题,一个电源芯片问题,一个三基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