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不能进桌面维修

楼主(2016-07-07):
三星笔记本不能进入桌面,否则就会掉电,经过反复装系统、更换硬盘测试,总是快要进入桌面的一瞬间电流表会迅速上升到3.5A处马上掉电,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拆开主板直接更换CPU座子背面的330电容,G上系统顺利进入桌面,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判断问题很快啊

网友:
经验很丰富

网友:
        滤波不良吗

网友:
你凭什么判断是那个电容坏了呢。你这也太假了吧。明白着是赚分的。照你这样,我一天能写20篇这样的帖子。

网友A:
原来是大电容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B:
此机器好像没有大电容啊

网友:
不是NEC的吧

网友:
原来是大电容的问题,学习了

ZHANGQINGGG -2 学习能力太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机器好像没有大电容啊

是啊,放大图片看好像是amd的板子没看到大电容

网友:
最好附上分析和维修过程

网友:
通病吧,捡钱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大电容的问题,学习了

没有大电容的这机器

网友:
楼主说的330电容,不是NEC大电容

网友:
没有看清什么型号!!

网友:
话说楼主连机型板号都不说清楚,判断的思路可否说清楚?

网友:
也许修的多一步到位吧  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怎么每次都不写机器的型号和主板的版号呢?

网友:
判断问题这么直接啊厉害

网友:
大电容通病,楼主算是秒杀了.经验.

网友:
请教楼主,是如何断定是CPU ,背面的电容的问题?

网友:
缺乏逻辑推理的过程,没有说服力,
”三星笔记本不能进入桌面,否则就会掉电“,掉电之前电流达到多少?
屏线各信号电压测过吗?
怎么判断是主板问题?

网友:
楼主这明显是灌水啊,一不说机器或主板型号,二不说分析过程。

网友:
应该是大电容,这种大电流没把CPU烧掉也是幸运

网友:
三星通病,没必要大惊小怪

网友:
上到3.5A到底是CPU座子问题还是电容问题啊,怎么不换CPU呢,麻烦楼主解释清楚。。。

网友:
主板的靓照都没有,楼主有水分嫌疑哦

网友:
怎么感觉是灌水的。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考虑的就是滤波不良

网友:
这机器没遇见过  学习下 下次遇见看看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早就有解决方案了

网友:
故障现象很像nec电容故障,所以判断cpu滤波不良,直接更换330电容,也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
很好,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没分了  来学习技术

网友:
捡钱的机器。。

网友:
老师傅修东西就是快

网友:
通病你懂的,一般直接换电容还测那么久啊

网友:
这个机器是大电容吗    我怎么记得不是

网友:
肯定是滤波不良导致快进系统掉电,楼主修的多了  经验秒杀

网友:
NEC大电容的

网友:
不知楼主是怎么判断出此故障的?

网友:
还是那个大电容问题

网友:
NEC果真是通杀呀

网友:
我最喜欢加电容

网友:
这个必须要很高的经验才能这么秒杀 NB

网友:
楼主能说下判断是CPU的依据吗,虽然是个不错的经验

网友:
能不能说清楚啊,怀疑你是水贴

网友:
经验丰富啊

网友:
楼主是怎么想的呢

网友:
  我也有台这个机器 温度太高了

网友:
NEC吗  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发出来检测方法才好

网友:
是换NEC 大电容吧,恭喜楼主。。

网友:
3.5A这么高电流?

网友:
我们小白有疑问啊

网友:
原来生意都很淡呀

网友:
很多都是典型机都有这毛病

网友:
现在看到有大电容的掉电的直接换,可是你这个有吗

网友:
通病 ,看到大电容,先干掉它

网友:
CPU 电容导致的吗

网友:
为什么会想到换330?经验?

网友:
这拍照技术没的说

网友:
这是通病么?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啊

网友:
大电容什么的维修的都知道了

网友:
不清楚是怎么判断出来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是纯粹经验维修?  这么厉害?

网友:
是不是背面有个大电容

网友:
AMD很少见有大电容的,

网友:
是个通病,修过几台

网友:
为什么楼主就知道是CPU座下的电容不行 ?  是大电容吗?  还是经验老道?

网友:
大电容引起的

网友:
又是NEC电容惹 的祸吧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又是NEC引起的祸端

网友:
经验不错呀,修了很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