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屏暗屏维修

楼主(2016-07-07):
接联想Z470  笔记本
暗屏   暗屏   暗屏

换屏吧  ,客户不愿意,不想多花钱在这笔记本上了、能修就修,
那就检修吧。。。。

LED电路问题吧。升压电路测,    LED排线,  LEDIC ,当测到  LED IC 处发现一电容短到40   果断拆了,。上机 亮屏,搞定。。。

笔记本暗屏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458-1.html

网友A:
屏不容易修,我这里还有几块坏屏在哪里方着呢

网友:
这种三星的屏 坏的而概率不大  加分了

网友:
谢谢版主鼓励,我也是客户的要求才修,开始都打算放弃了。

网友B:
感觉没有多大技术含量 不过给新手还可以   对我来说 没有多大意义  给你加分了

网友:
那个不装没有关系了  还有就这里是台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不容易修,我这里还有几块坏屏在哪里方着呢

暗屏的话基本上还是可以修的好的。实在不行改个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有多大技术含量 不过给新手还可以   对我来说 没有多大意义  给你加分了

哈哈,确实还好。不过对于新手来说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一般这个问题,很多保险也容易烧断了。

网友:
貌似很多屏都是电容挂了,其他挂了的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哦,是有短路啊

网友:
查线路查呀查

网友:
暗屏还是比较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