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301 无待机电流求助个!

楼主(2016-07-07):
        接到ThinkPad X301 一台   故障现象:无待机电流   在论坛下了张图纸  发现故障点在保护隔离电路 查公共点产生条件后锁定在Q79这个小芝麻管上,它这里需要两个控制信号来配合使Q34导通 产生CV20  Q34是P管 G级需要分压才能导通,要分压Q51和Q79也要导通,实测DISCHARGE这个信号为低 所以Q51满足导通条件,接着问题来了,Q79的G级 本来应该有一个3.3V的高电平来控制它导通,这个控制信号来自于U61 ,但现在测量Q79G级的电压为0V,用示波器看它的G级电压变化,发现有过高电平,但不知道为什么被拉低了,以至于Q34不能导通,也不会产生后面的CV20,后来实验将R145和 Q51 分别拆除,Q79的G级电压正常,现在最不明白的地方是U61在满足哪些条件后才会输出高电平的-PWRSHUTDOWN,已知的条件是需要57脚和59脚的电压 还有58脚的温度检测,在此求助师傅们指点下,到底是哪个地方有问题?下面上图:(图中U28已经被拆除,四张图是-PWRSHUTDOWN去过的地方)

网友A:
测下主板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主板有没有短路啊

测过了,公共点到电感 电感到地 都无短路现象,接可调电源也无打表现象。

网友:
VCC3SW有无短路?

网友:
因该没有,VCC3SW作为-PWRSHUTDOWN的上拉,在上拉电阻的一端是标准的3.3V

网友B:
58脚温度检测脚电压多少?57脚BAT_VOUT是否正常?59脚VREGTN20是否正常并稳定?VCC3SW作为-PWRSHUTDOWN的上拉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58脚温度检测脚电压多少?57脚BAT_VOUT是否正常?59脚VREGTN20是否正常并稳定?VCC3SW作为-PWRSHUTDOWN的上 ...

58脚的电压没有测量,只有打过对地阻值在6K左右,67脚BAT_VOUT电压是6.7V左右,也不知道是否正常,VREGTN20的电压有用万用表测过是接近可调电源的电压,至于稳定,我没有用示波器观察, VCC3SW我也只是用万用表测了电压,对他的电压变化并没有用示波器观察,这确实是疏忽了

网友C:
强行让他产生公共点  看后面哪里热   我昨天修了一个    就是因为待机芯片的原因   导致公共点只有4v
  就是强行产生公共点后  待机芯片热的厉害
     换后就好了

网友D:
测下对地阻值有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行让他产生公共点  看后面哪里热   我昨天修了一个    就是因为待机芯片的原因   导致公共点只有4v
  就 ...

谢谢,可以借鉴,但是我怕扩大故障,无计可施的时候可以用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下对地阻值有没短路

请问测试什么位置的阻值呢?

网友E:
1.输出的电压有短路,欠压会让低-SHDN
2.TH_DET连接到的是热敏电阻,正常阻止是在0.4K-20K欧之间,电压在0.5V以下,TH_DET不正常也会拉低—SHDN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输出的电压有短路,欠压会让低-SHDN
2.TH_DET连接到的是热敏电阻,正常阻止是在0.4K-20K欧之间,电压 ...

谢谢,回头查查条件,有一点不太明白,“输出的电压有短路”是东芝芯片的输出电压吗?

网友G:
vcc3sw上拉接个0欧电阻看看有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G:
vcc3sw上拉接个0欧电阻看看有什么变化

好的  等下试试

网友:
先换个TB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回头查查条件,有一点不太明白,“输出的电压有短路”是东芝芯片的输出电压吗?

是各供电电压,你看上面的框图,另外TH_DET连接14个串联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