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实例一

楼主(2016-07-07):
                                          DELL 1440       电流上到0.7A不显示维修

拆机测电压都出了,PLT_RST也有了,电流0.7A不动了,为了判断是显卡故障,打显卡到北桥的32颗耦合电容的阻值,发现显卡这端的阻值 有6颗电容为1无穷大,于是上BGA加焊无果,取下来打值到焊盘都通,重新值球上去,电流有跳变到0.9,插上内存处理好散热跳到1.2A亮机OK!

                                        华硕U303U笔记本USB短路导致不开机3.0改2.0经验

故障是客户插的USB设备拔的时候不小心用力过猛拔断了,不开机,于是钳子硬拔也取不下来,这接口肯定是要换了,于是拆机,发现PCB有变形,用BGA取掉接口,恢复原型,量接口对地阻值和各电感没有短路,于是通电电流上到0.67左右有跳变不显示,等了几秒掉到0.02又上到0.6左右亮机了,看来有戏!进系统测了下其它两个3.0的U口使用都正常,接下来只要找个U口换上去就完工了,坏掉的这个接口也是3.0的,找个半天,料板也找完了,没找到一个合适的3.0口,老板娘发话说找不到就改个2.0的!我也是醉了,不是还有两个U口吗?没办法,拿人家工资就得听话照做,其时很不想这样折腾,主要是找料板蹲的头晕。好不容易找到个相似的,发现舌头不对,应该要向下的才对(这个方向一定要对,反了会把5V直接拉低烧负载),又继续找到了个相似的,3.0的有9根针,2.0的只有4根针,由于以前没改过,所以还特意请教了下老师傅,先把4根针焊上去(1根5V供电,两根数据线连到南桥,1根GND),  量2脚和3脚通了3个地方,是先通过六脚芯片检测再连0欧排阻接到了TPS2544的10脚和11脚, TPS2544是USB供电和控制数据传输的,华硕6代的U没图纸点位,怎么办?先把这个6脚检测芯片拆了,0欧排阻不用管,然后查TPS2544的数据手册,发现2脚和3脚是输出,还有5个脚没接肯定不会输出给南桥,于是把TPS2544也拆了,11脚和2脚直连,10脚和3脚直连,再拉个5V给USB供电,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在没有USB3.0接口的时候,客户又急着要,大家不妨可以要据我的思路试试,大神们斧子,砖头来吧!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学习了 大神

网友:
简单维修  就是要准狠

网友:
打阻值查显卡虚焊,技术不错

网友:
有时候3.0的用不了  改2.0的也不错

网友:
同学,有前途

网友:
学习下楼主直接的思维!、收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