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见到的苹果手机图纸错漏。苹果6 无重力感应维修案例,水平仪不准,

楼主(2016-07-07):
拿到机器没多想,没有多想,没有重力感应直接修GYRO和ACCEL是同一个芯片,直接找废板,换上一个,问题一样。难道是协处理问题,仔细想想指南针有啊,如果坏了指南针应该也不能用啊,当然有也这种可能指南针好用重力不好用,但感觉这种机率应该很小吧。加速计安图纸上应该是U2203但还有一个原件图纸上查不到,就是U2203下面的那个无器件,为了发贴刚过维下载了10分的点位图(家里没有PCB图).这个点位图上写的是C1402感觉这个位号也是乱标的。原理图里同样找不到此元器件,因为以前修指南针动过这个无器件,所以这次修的时候很关照它。换完GYRO之后无用,就把这个C1402换了。结果好了。重力正常了 . 总结一下,重力有问题的话直接修加速计,但图纸上找到不此原器件,U2203下面那个。U2203有问题的话不会有指南针和水平仪,如果没有C1402(U2203下面那个元器件)指南针和水平仪可以打开,有指示但是不准,把手机偏斜了才会显示水平。C1402是加速计是辅助指南针和水平仪的。没有加速计他们两可以工作但不准。没有C1402重力没有。版主申请加个精呢!发贴也不少了,一个精华没有。

网友A:
全是000 怎么加啊,我发的都是原创啊,都是我修的实例分享啊。谁管这个的啊?

网友:
刚才师傅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直接搞可能这些了这个好了,师傅的花钱买的图上标号是U2205,可是所谓原厂图都找不到这个原件啊!

网友:
图纸中确实查不到。所以点位图中也是没信息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是000 怎么加啊,我发的都是原创啊,都是我修的实例分享啊。谁管这个的啊?

得到精华才能得到威望

网友:
图纸上确实查不到!!!

网友:
图纸只能作为参考难免有错

网友:
学习了,
图纸只能作为参考难免有错

网友:
我这边查原理图和位置图上都有u2205

网友:
楼主的精华帖,,我觉得可以加精

网友:
手机手机,,,厉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