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主板的好坏???

楼主(2016-07-07):
本人学主板维修半年了,测主板的系统换是有点不明白???同样都是装的XP系统,G31G41使用一个系统,H55使用一个系统,H61还要使用一个系统,不然的话,装不进去,不能混合使用。请问大神,它们之间是怎么区别的系统的?我用XP系统测试,是不是版本不同呢??

网友:
看不明,一个GHOST走天下

网友:
好像说的很乱,不明什么意思

网友A:
说得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看不明,一个GHOST文件走天下

网友B:
GHOST  XP  随便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HOST  XP  随便装!

用硬盘装的系统,测G31/41可以,h61就不行了不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得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测用硬盘装的XP系统,能测G41的板子,不能测h61,进不去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硬盘装的系统,测G31/41可以,h61就不行了不进系统

驱动  不一样!

网友:
没的这种问题发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系统安装是有硬件奴限制,但不是这样的限制。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用G31的系统去试机G41或者H61不能进去吗。因为这个里面的芯片组不一样驱动不对。进系统一般会直接蓝屏的

网友:
做个U盘起动盘,把GHOST系统文件放里面,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用G31的系统去试机G41或者H61不能进去吗。因为这个里面的芯片组不一样驱动不对。进系统一般会 ...

是的。那怎么办??是不是版本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那怎么办??是不是版本不同??

芯片组不一样所以驱动不对就会蓝屏重启。有的进安全模式可能可以,或者没装任何驱动的估计可以进去

网友:
一般主板坏了,客人都是拿整台电脑来的,主板搞好了,就直接用客人的系统,单板的直接入PE测,我想没几个好像楼主那样搞吧

网友:
楼主好像是在说——在A板安装的系统,在B板上用

这个大部分是不行的,会蓝屏

网友E:
换板就要重装系统,不能这个板装了系统,然后把硬盘拆下去别的板系统上进系统,不然蓝屏或进不到系统

网友:
芯片主不同 驱动也不同,回导致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GHOST  XP  随便装!

搭车问一下,大侠能不能看看我的问题呢。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5015-1-1.html

网友:
鲁大师跑分去,能测主板的好坏。显卡的好坏。

网友:
芯片组不一样,BIOS硬盘模式默认的也不一样,每个板上的芯片所需要的驱动程序也不一样,不能用一个硬盘装一个系统测试多个主板的,同系列的芯片组可以不用换系统,一般都可以测试的,要不就直接进PE测试

网友:
还有看下硬盘模式对不对

网友:
我直接把PE装到硬盘里测试,这样省很多时间,又没有太多芯片限制

网友:
换版就重装系统,G31 G41 H55这些都能用同一个系统装,LZ用的是硬装还是GHOST?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板就要重装系统,不能这个板装了系统,然后把硬盘拆下去别的板系统上进系统,不然蓝屏或进不到系统

那你平时怎么测主板???

网友F:
有的老主板对新系统的支持不是很好,或者说是新系统对老主板硬件支持不好,因为新主板都很主流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老主板对新系统的支持不是很好,或者说是新系统对老主板硬件支持不好,因为新主板都很主流嘛

有没有兼容性比较好的系统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