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板号DA0R23MB6D0 REV:D

楼主(2016-07-07):
机器来时是白屏,查是+3VLCD_CON没电压,直接接好后,屏上又花屏,然后取掉独显供电电感,这下正常了,本以为可以用集显,结果进系统发现集显驱动打不上,测量各电压都正常,实在不明白集显为什么打不上驱动,此机是AMD  APU A6-3400 FCH。有遇到的朋友吗?请指点下

网友:
此机还有个问题就是有一个PCI设备是黄色感叹号

网友:
已经解决了,缺少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