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731P 待机3v 5v出不来

楼主(2016-07-07):
如图1.Q34A第二脚一直是3.3 vv  Q34B也是一样3.3v然后就去查SUSP就蒙了,找不着了。系统3.5v都是正常的。求指点

网友:
你这是不能触发吧  还是触发有动作  查查susp和susp#的转换电路

网友:
维修不好干了

网友A:
这个是转换电路吗?!

网友B:
看图susp要低电平了才行,把q34去掉

网友:
先确定Q34 是否是好的。再查SUSP 跟 SUSp#信号有没有发出一般为EC发出

网友:
  查下这个线路

网友:
你这是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维修难干了!

网友C:
你发的是后继转换电路,待机3v5v有吗,还有线性LOD3v5v有电压出来吗,如果出来了,在看看能否触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图susp要低电平了才行,把q34去掉

直接去掉没有关系吗?我也知道要低电平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是后继转换电路,待机3v5v有吗,还有线性LOD3v5v有电压出来吗,如果出来了,在看看能否触发

待机3  5v出不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转换电路吗?!

嗯,因为susp一直是3.3v高电平。把b+的电压拉低,上面就没法导通。所以就出不来待机电压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线性LOD3v5v电压偏高

网友E:
你机器是不触发吗?这电路触发后才工作的。

网友F:
;楼上说到点子上了,还真有可能是触发后才有待机3 5V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机器是不触发吗?这电路触发后才工作的。

是不触发,按开机键有电压跳变。待机电流0.01,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说到点子上了,还真有可能是触发后才有待机3 5V的

我一直认为待机是没触法就有的

网友:
小白,来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触发,按开机键有电压跳变。待机电流0.01,

不触发按时序修,测待机、测EC测桥的条件,上面图是触发后二级转换供电,控制极到B+有大电阻不会拉低B+。

网友:
后继有没有短路,35v开启有吗

网友:
还是测开机条件吧,主要测ec脚位

网友:
追着前面走啊 很简单吧

网友:
q34直接去掉。

网友:
3V 5V 有没有 看设计

网友:
查一下SUSP与SUSP#的转换电路是否有问题,不是芯片直接发出的,是由SUSP#转化过来的,应该为低电平才可以的

网友:
低电平才通,测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去掉没有关系吗?我也知道要低电平才可以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只是没有短路没有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因为susp一直是3.3v高电平。把b+的电压拉低,上面就没法导通。所以就出不来待机电压

拆掉 别拉低啊!

网友:
大家都挺热心的,SUSP要低电平,往回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