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P4电源吱吱响带不动电脑奇特故障维修过程

楼主(2016-07-08):
接到一个长城ATX350P4电源, 通电开机风扇转动,有异常响声。判断为电容有问题 先开盖,发现主电容200V 560UF有一个鼓包,以为是小事一桩,直接同样的值更换了。  盖上盖子,通电开机,还是又吱吱声,于是以为是老电源造成的声音无所谓。 上个主板去开机,居然不开机,上电就断了,原来是这个电源带不动负载。
于是分析:1.电容都已经完好,不存在充放电不良问题。 2.带不动负载,有没有可能是2个主电容的电压不平衡,对电源的双管谐振电路造成影响。 于是实测电压总值为300V, 电容1电压为100V,电容2电压为200V 而且还有上浮趋势. 完全无法对称,难怪之前其中一个电容会鼓包。以为是分压负载电阻100K失效,在高压200V的电容下面并上一个100K的电阻,电压开始平衡了,启动电源后,还是吱吱声,无法对称。
这样只能想办法测试 是不是双管谐振电路有一个三极管没有干活。 测开关管13009的B C E的PN结 OK, 测两管B E的激励变压器,耦合电容,电阻,二极管均正常。
这样只能测试次级的控制电路 和推动电路了。 PWM芯片是KA7500和TL494是一致的,查资料得知 8脚 和11脚是驱动输出脚。 量8脚电压0V, 11脚2.1V。 感觉完全不对称,电源的问题就在这里了。 开始排除是不是推动激励变压器的三极管有一个击穿拉低电压, 结果实测小功率的推动管完好。用万用表对比8脚 和11脚阻抗, 发现8脚偏大, 找到上拉电阻,测试4.7K。 和11脚的上拉电阻正常值2.7K对比, 确实失效。 于是更换电阻,启动电源,吱吱声消失。 测主电容两个的电压基本接近,拆掉后加的100K并联电阻,电压也对称。 上盖,带主板,完全OK,修复完毕

网友A:
可以,思路清晰,我有几个80plus的是开机保护,都无从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思路清晰,我有几个80plus的是开机保护,都无从下手。

80plus是主动PFC的, 情况复杂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0plus是主动PFC的, 情况复杂一些

楼主是高手啊
三下五除二 就把电源修好了
一个大电容鼓包 均压电阻一个坏了

网友D:
两个奶大小不均的问题彻底被楼主摸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高手啊
三下五除二 就把电源修好了
一个大电容鼓包 均压电阻一个坏了

是PWM芯片的输出的上拉电阻失效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奶大小不均的问题彻底被楼主摸透了

哈哈, 好像是呢, 摸透了。 初级的电路测了,  次级的PWM控制电路也测了

网友:
功夫确实深,分析的太专业了。高人

网友E:
我觉的你这篇文稿完全可审请加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的你这篇文稿完全可审请加精了。

不知道怎么申请加精呢

网友:
屎黄胶受潮惹的祸,电感固定滴胶部位2.7K电阻变值,前几天也修过

网友F:
电源现在太便宜了 基本没有维修的

网友G:
这个是半桥电路,很老的拓扑了,不是谐振,谐振效率高,一般在85%以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不过现在一个电源就大几十的 哪还有人修啊

网友:
只有这方法了,,,,,,,,,断了就得飞线来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现在太便宜了 基本没有维修的

太便宜的电源时间长了出故障概率高,最主要的是别把主板烧了

网友:
楼主修的透彻1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半桥电路,很老的拓扑了,不是谐振,谐振效率高,一般在85%以上

有电容和变压器 电感串联,就算是谐振。 没有说ZVS谐振

网友H:
你们修一修多少钱,如果很便宜我感觉没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们修一修多少钱,如果很便宜我感觉没什么意思

修着玩的, 今天你修好了双管半桥谐振的长城。 万一明天有西门子的半桥谐振的工控电源,你还修不修啊? 经验多点始终不会吃亏

网友I:
刚想发一贴,现象和你的一样,也是12V上拉电阻开路,但我走了湾路,因为电源空载是竟然输出都是正常的,两个开关管也起振,(这个骗了我),我的表现为3.3V空载正常,负载就是2.8V,晕死,引我往3.3V稳压上面去修,原件基本换了个精光都没修好,后来测了一下两个推动管才知道有一个不工作,晕死,原来有一个不工作,但两个主开关管也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
楼主功夫高,学习了增长知识。

网友:
果然是维修人才,多余时间研究研究有利于技术的长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刚想发一贴,现象和你的一样,也是12V上拉电阻开路,但我走了湾路,因为电源空载是竟然输出都是正常的,两 ...

一管子出问题, 说明工作的波形不完整,带负载能力差。 主开关管 由于激励变压器的互感作用,有1管子激励信号很弱的,不能说2管子都在正常开关交替工作。 激励不充分三极管进入放大区了,很容易BOOM的

网友:
经常看到说修修不值钱,其实维修论坛不是讨论维修值多钱的地方,这里讨论的是维修的方法,这个电阻可能在这个电源上不值钱,可是要是在一块2000多的主板的关键位置,一样可以让你的主板停工,在那块2000多的主板找到这个电阻,也是需要各种分析和检测。我认为在空闲的时候各种维修都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