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97-LE R2.0主板维修 秒杀

楼主(2016-07-08):
拿到主机之后,故障不触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下个BIOS刷刷,结果还是不触发,这个BIOS比较好卸,是8脚带座的,刷了不行,只能拆主板维修了。先测试几个大电杆看看有没有短路什么的,结果真有短路的,12V有短路,就是4P接口CPU电压短路,就一个个排除,最后找到一个小小电容短路了,用放大镜一看,明显破了。上图。。。。。

换好电容之后就可以触发了,装机,结果还是不显示,难道我下载的BIOS有问题吗,最后还是刷回来我自己主板读取的BIOS,因为自己的主板就是一个小电容短路导致不触发的,按说自己BIOS没有问题,刷回来自己的原装读取的也不亮,难道是小电容短路导致CPU也烧了,不可能这么倒霉吧,按说这个小电容短路不会烧CPU的,哎...... 找一个显卡试试,还是不显示,难道内存没有插好吗,拿橡皮擦把金手指擦一下,装好,还是不显示,我也是无奈之举,只好放电试一下,结果真的OK了,可以显示了。

可以显示了,我就把他原来的显卡,内存什么的,全部复原,又不显示了,我晕倒,这是要死的节奏啊,我又来放电,随便测试一下BIOS电池的电压,结果发现纽扣电池没有点了,果断从主板上面拆一下3.3V的换上去,就一切OK了,虽然说我知道许多笔记本呀,台式机呀,都会有这样的现象,但是有的时候还真没有想到他,越是小东西小问题,往往是我们维修当中容易忽视的问题。哎.......,虽然说是秒杀,但是过程也是有点曲折呀,现在钱比以前难挣多了,这个主板是不是通病就不知道了,以后也许有人会修到,如果是同样的问题,给大家节约点时间,有的时候时间也是钱呀。

成功修复,收钱。测试OK。

成功修复,收钱。测试OK。

网友:
附上原装主板自己用编程器读取的BIOS给大家   百分百OK的BIOS

网友:
纠正一下,主板电池只有3v的没有3.3v的。呵呵

网友:
这么高端的主板  维修费80

网友A:
你这个发错板块了吧!!这里是笔记本!!

网友:
楼主发错版块了

网友:
这个板一般的收费都是60元。

网友:
呵呵呵  ,真正的秒杀啊   ,定你

网友:
不触发,为啥不先查触发条件呢?比如供电。。。。。我是只有跑乱码才去刷BIOS

网友:
牛B,高手在名间

网友:
这个  可以说是秒杀!!!

网友:
呵呵呵  ,真正的秒杀...

网友:
这个很成才,我记得索泰H61也是这个问题通病

网友B:
短路的话一般烧机法,然后你没有跑码卡吗?楼主直接上跑码卡就知道卡什么代码了。
另外AMD的CMOS电池没电的话是会卡代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的话一般烧机法,然后你没有跑码卡吗?楼主直接上跑码卡就知道卡什么代码了。
另外AMD的CMOS电池没电 ...

早期联想一批主板会,华硕这些改善了,只要插上电就OK

网友:
发财电容呵呵,修到过真不少

网友:
这还秒杀呀,台板我还没有遇到BIOS程序出问题引起不触发的,你以为是修本本,不触发可以刷刷BIOS

网友:
楼主思路怎么反的呢?主板不触发多数是电路问题,笔记本可能是BIOS或EC,

网友:
amd这种cmos电池没电引起不显的真的该改改了

网友:
往往一个小小电容  怎么檫肩而过了呢   才知道这小电容是小三  终于让你嘚着了  维修思路  跟接吻似  湿湿滴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挣分的 飘过

网友:
电容破了 还好比较容易找到

网友:
没分了  来学习技术

网友:
上次还遇到一个COMS电池那里短路的,还以为是桥的问题,结果后来发现是一个小电容的问题,记得貌似是技嘉的板子

网友:
就怕有些时候一大块全表面看上去都跟你那个一个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发错板块了吧!!这里是笔记本!!

主板内存显卡维修呀,应该没有错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路的话一般烧机法,然后你没有跑码卡吗?楼主直接上跑码卡就知道卡什么代码了。
另外AMD的CMOS电池没电 ...

都不通电,要跑马卡没有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不通电,要跑马卡没有用哦

我的意思是你不触发解决后,没显示接跑码卡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内存显卡维修呀,应该没有错吧

这个不是笔记本的吗? - - 我在笔记本里面进来的啊!

网友:
什么主板?不通电居然先刷BIOS  这BIOS有那么好找吗?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