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FS-1020MFP电源板

楼主(2016-07-08):
京瓷FS-1020MFP电源板坏了

拆开大电容鼓包,图片上是换过了的,再量开关管击穿,过流检测电阻炸开了一半,看来电源芯片也没用了,7个脚的,一看果然炸开了。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型号的,算了,用0308改一试试吧,以前改过几个显示器都没问题的,不知道打印机的行不行。这个板子光耦什么也没接,和显示器就不同,管他了,他没接我还是给他接到地。其它的都差不多的。改好后24V正常出来了,心想应该可以了吧,装上机,就听到滴哒滴哒的老响,仔细一听,是电源板上的继电器在响,没办法拆开,给24V接了个灯泡,再插上驱动板,灯泡就一下亮一睛暗,再量电压,24到15V跳变,看来是带不动负载,拨了驱动板,灯泡就正常了。最后为了确定不是驱动板用短路,直接用可调电源给了一个24V,接上驱动板,灯泡正常。继电器响一下,应该是吸合了。这样看来,还就是电源板的事了,TB上这个电源板最少90.

这个图是我改完了,没用,我又把改装件给拆了的。
有没有大师级别的,或者改过打印机电源板的有经验的都来指点交流下吧。

网友A:
不行就换呗,应该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换呗,应该也不贵

最少要90块

网友B:
淘宝上问问这个pwm芯片吧,改着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问问这个pwm芯片吧,改着麻烦..

炸没了,找不到了型号了

网友: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炸没了,找不到了型号了

根据电源板找型号

网友D:
改装的话,很难和变压器频率相匹配,导致功率不足。我也是修打印机的 我也是经常找不到元件。这些日货用的东西很特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装的话,很难和变压器频率相匹配,导致功率不足。我也是修打印机的 我也是经常找不到元件。这些日货用的 ...

打印机的电源不好改。他的功率还大。

网友:
表述的还是不够详细

网友:
电源芯片有些能代换的,不过最好找找图纸,用原型号

网友:
能换我就直接换了,不考虑那么多,还有保障一点

网友:
只有这样才有进步,不然没有人高研究了

网友(2016-08-09):
电源板也不好修吼叫

网友:
打印机修板子有点难度就是配件少,TB的还不便宜,客户着急的没时间容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