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进水维修,夏天到了能不能长点心呐!

楼主(2016-07-08):
iphone6进水维修,夏天到了能不能长点心呐!

  【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

图1 iphone6进水维修一例

  接收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故障现象是不能开机,客户说之前使用时进过水,自己拆机处理过触摸座子和WIFI部分,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不能开机了。

图2 iphone6进水维修一例

  【维修过程】:插上可调电源显示大电流,待机电路的电压有短路,用万用表量测发现PP_VCC_MAIN电压短路,首先目测整块主板,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WIFI芯片附近的C5202_RF电容有点发黑而且电容上面的锡皮已掉落一小块,直接拆掉C5202_RF后量测PP_VCC_MAIN电压不再短路。

图3 iphone6进水维修一例

  通电开机手机能正常进入系统,但使用一段时间后机身发热严重而且耗电很快,据此判断还有后级转换电路存在轻微短路的地方,首先在系统下测试各项功能(依此来判断是什么功能模块有问题),发现指南针功能不正常,每次打开指南针都提示需要校准。

图4 iphone6进水维修一例

  而校准完成之后无法正常的显示方向。

图5 iphone6进水维修一例

  测试重力感应功能为正常。

图6 iphone6进水维修一例
图7 iphone6进水维修一例

  根据上面的测试结果把后级短路故障的排查重点放在指南针这块,用万用表量测指南针供电发现PP3V0_IMU电压对地短路。

图8 iphone6进水维修一例
图9 iphone6进水维修一例

  PP3V0_IMU电压是由PMU直接输出后经电容滤波直接给到指南针芯片,出现短路情况有以下几种可能:

  1、PMU电源芯片损坏。

  2、C1902损坏。

  3、指南针芯片损坏。

  按照先简单后困难的维修思路,直接拆掉C1902后打值,阻值已正常。

图10 iphone6进水维修一例
图11 iphone6进水维修一例

  再次开机进入系统,机身已不发热且指南针功能恢复正常,此板修复。

图12 iphone6进水维修一例

网友:
看似简单的故障,维修人员。修起来也挺费时间的。
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说,绝对不知道从来哪里着手维修。
楼主修苹果杠杠的NX

网友:
客户都长点心,就没有进水机修了...  楼z技术不错哟!

网友: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

网友:
有图纸还好修点国产机没图纸都是靠经验。

网友:
思路不错,不要老拍那个卡片,意义不大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心得,思路很清晰,不愧是大师级别的

网友:
C5202_RF进水容易坏

网友A:
两个电容怎么就知道是c1902而不是c1903呀

网友:
无进水、无摔。维修人员都得下岗了。楼主修手机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楼主这技术 机器绝对天天修不完

网友:
楼主修苹果杠杠的N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容怎么就知道是c1902而不是c1903呀

应该是烧鸡法省略掉了。

网友:
看来楼主的贴有启发,thank you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高手啊

网友:
精彩的案例,细致的分析,淡定淡定,楼z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