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r2740w 电源维修

楼主(2016-07-08):
hp zr2740w 电源维修 [/]

电源整流桥短路 保险坏,更换有电,能开机 指示灯亮 ,背光也亮。(实地已经维修完成) 这个显示器是高分的 2560*1440的 dp  和dvi接口  。dp接口显卡没有,就用DVI接口试机 ,屏幕无显示,信号能识别,以为信号板有问题,就定了一套子  。结果一样,DVI信号显示。最后客户带回家用dp接口试机好用,用原厂DVI试机也好用,这款显示器DVI普通信号线可能不支持。多花钱又浪费时间。

补充内容 (2016-7-9 09:39):
 DVI接口在传输数字信号时又分为单连接(Single Link)和双连接(Dual
Link)两种方式。单连接DVI接口的传输速率只有双连接的一半,为165MHz/s ,最大的分辨率和刷新率只能支持到1920x1200,60Hz
。至于双连接的DVI接口,支持到2560x1600,60Hz模式,也可以支持1920x1080,120Hz的模式。液晶显示器要达到3D效果必须拥有120Hz的刷新率,所以3D方案中,使用DVI的话,必须要使用双连接的DVI接口的DVI线。总的来说,如果是1920x1200内的分辨率,单双连接两者输出的画质是一样的。

网友:
要用dvi线试,接头有时不显示

网友:
dvi线试机,要重新启动计算机

网友:
DP接口用的还是少啊 以后会普遍

网友:
 DVI接口在传输数字信号时又分为单连接(Single Link)和双连接(Dual
Link)两种方式。一直没注意这个,谢谢楼主。

网友:
这经验太好 谢谢分享 以后维修小走弯路了 谢谢楼主

网友:
此机用单通道dvi线,只能在少数分辩率下显示。1280*720/102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