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2 WIFI版,WiFi故障,第5角通哪里请大师指点。

楼主(2016-07-08):
自己一个IPAD 6 换壳,WiFi用手用力按才显示,然后就自己拆了,掉了5个点,就第5脚通哪里找不到,我有点位图 但是点位图里的图纸是4G 版本的, 想飞线都没地方飞,求助版内大神 协助!

还有英文电路图看不懂 有没有好的学习材料,谢谢给位大神指点!

网友:
在电路图中用搜索,复制线路上的英文搜就知道通向哪里

网友: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

网友A:
比如5脚上不是标了英文wifi-go-ant-sel就复制这英文搜索就知道通向哪里

网友:
通往56页 自己找那个信号位置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还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5脚上不是标了英文wifi-go-ant-sel就复制这英文搜索就知道通向哪里

谢谢 大师指点!

网友:
不客气大家都是做维修的可以互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