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做系统后 登录要用户名

楼主(2016-07-08):
做过win7系统后  开机要用户名  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  好像没遇到过

网友A:
应该是你这个系统有问题吧,可以直接进管理员帐户将用户取消就可以了,网上有操作方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这个系统有问题吧,可以直接进管理员帐户将用户取消就可以了,网上有操作方法的

做系统我都用的这个,其他机器都没出现过

网友B:
用pe清除开机密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pe清除开机密码

不是开机密码。好像系统密码 。这个系统我做了好多机器了,就这个出这洋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开机密码。好像系统密码 。这个系统我做了好多机器了,就这个出这洋相

好了,还是清除的系统密码,搞不明白新做的系统开机怎么要用户密码

网友:
用工具破解密码

网友:
是不是系统版本的问题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