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老款NC6230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6-07-08):
本人新手维修,野路子出家接到店里一台老笔记本。告诉我说无法开机插上电源灯不亮。
上论坛收了一个图纸,NX6320参照维修。
首先查看图纸测量Q1002S极正常,D极无电压。G极有电压,当时蒙了,想了想应该是没过保护隔离,或者缺少信号导致。
然后我就用万用表调到电压档测量各种点位,电压都出来了,为啥过不去呢。虽然板子进过水当我都清理啦。然后用万用表测量,调整电压档,红笔接Q1002的D极 黑笔接地时,电流表有电压显示,猜测是断线导致。
估计是没有信号过来导致的无法开机,结果9018的210K电阻损坏手头没找到那么大的换了个100K的,不知道稳定不,很期待亮机却失败了。不会是层板短线了吧,省略两个小时的测量,缺少ADP_EN#这个信号,直接从U1006的7脚飞线到D1001,后待机出现,不过由于BIOS电池没电插电的第一下会自动启动,然后再关闭就没有问题了,怀疑是触发电路有问题搞不好是100K电路引起的吧!交工!

高手请不要骂,没经过系统培训只想分享经验和新手共同进步

网友:
新手这么修就很厉害了

网友:
能亮机客户也能接受 这样也可以

网友:
断线引起的?没看懂

网友:
这种机器是怎么报价的呢?太老了

网友:
分析得还是不错的,能懂电路,维修不盲目也就不算新手了,经验也是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