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索尼电视求助,高手给我判断一下,谢谢

楼主(2016-07-08):
上门修索尼电视,KDL-46EX720插电灯不亮.拆机测电源板只有3.3待机,还有AC_off_deT有2.7V,BL_ON没电压.没有12V,开关有3.3V,按开关没反应..待机灯也没有亮.
这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
主板
求助

网友:
这机是不是有3.3V的时候,待机灯就会亮?

网友:
主电源没有开启,开启主电源是要主驱动板送来信号的,,

网友:
主要是看电源板上插口电压 实测是不是相符 或者单独断开主控板电压能不能恢复

网友:
主板坏了吧,即使待机,也应该有个待机的灯的吧

网友:
你说的就不清,待机电路出几路电压,12V是待机的还是主电源的你都不清楚,如果是辅助电源的就先修12V,这是给驱动IC的工作电压,没这个电压怎么工作。

网友:
回楼上,待机副电源3.3,二次开机后才有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