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 时钟

楼主(2016-07-08):
请问大家PCI插槽的A15脚是叫PCIRST#和PCIE插槽的A11脚相连。这个复位是谁发出的呢?听说这个复位叫主复位。是插上ATX电源就有的吗?

还有一个是时钟PCIE插槽的A13、A14脚这又是谁的时钟?还有一个时钟是PCI插槽的B10脚,这又是谁发给谁的?求助啊!

网友A:
虽然台式机修的不对,我说说个人看法, PCIRST一般是桥发出来的,是叫做平台复位。
时钟的话一般是时钟芯片发出来的,一般是CPU供电正常后发出CLK_EN然后开启时钟信号。
我不会修台式机时钟复位测量点也没研究过,不知道有无错误。有错误请指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台式机修的不对,我说说个人看法, PCIRST一般是桥发出来的,是叫做平台复位。
时钟的话一般是时钟芯 ...

那版主,平台复位又是干嘛的?复位谁的?

网友:
跪求饼哥及徐总还有各大牛B人士的讲解

网友:
pci复位是桥发出的,而pci-e的复位一般是IO发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版主,平台复位又是干嘛的?复位谁的?

你如果看图纸就可以看到PCIRST到哪里。PCI复位我刚才看了下图纸到PCI插槽上面,应该是复位PCI设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看图纸就可以看到PCIRST到哪里。PCI复位我刚才看了下图纸到PCI插槽上面,应该是复位PCI设备的,

哦,那就不是重要的复位信号了。

网友:
求大神解答

网友:
个人觉得:PCIRST是复位PCI相关设备的,而A11的PCIEST是由PCIRST转的。而PCIRST是要在两个PG正常后才会有的。PCIE的A13、14脚是CPU的相关时钟。是PCIE的B10脚是待机电压来的

网友:
PLT才是平台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