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更换PCIe 16X的显卡槽,有什么要点吗?

楼主(2016-07-08):
一个客户Z77的主板,显卡插槽坏了要换,干了这么久,显卡和内存的槽一直还没去换过,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没有锡炉的情况下,这个槽怎么换?用风枪是不是太不太可能,有BGA返修台,能用上吗?

网友:
不是有那种拆槽用的大风嘴吗?

网友:
拆比较好拆
就是上的时候 捅孔是个问题
反正感觉不是高频烙铁对付这种多焊点的比较麻烦
好的烙铁拖焊应该还是比较快

网友:
我前段时间拆对方两个内存槽
用风枪拆下来大概用一分钟左右
就是捅孔痛苦 用烙铁加吸锡有些孔不大彻底 估计那些孔是地或者电源 尤其是地
所以上的时候很容易弯脚

网友A:
换槽没好工具很麻烦 换过一次 我是先把上面的塑料先拆下来 拿镊子用铬铁在一根一根的取掉 在用通针通孔 就是慢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槽没好工具很麻烦 换过一次 我是先把上面的塑料先拆下来 拿镊子用铬铁在一根一根的取掉 在用通针通孔 就 ...

我也一样,拆的方式跟你一样的,熟练点几分搞定拆的步骤。
就是捅孔我感觉麻烦,稍微有些没有捅好,插的时候很容易弯脚的。

网友:
拆比较麻烦,上的话用吸锡枪和烙铁一个个也很麻烦

网友:
好像要用锡炉

网友:
那种调温的大风枪  可以吹拆下来的,

网友:
有锡炉最好,用风枪不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槽没好工具很麻烦 换过一次 我是先把上面的塑料先拆下来 拿镊子用铬铁在一根一根的取掉 在用通针通孔 就 ...

这个活,没有好工具,干起活来好痛苦

网友B:
这活最简单了,十分钟搞定:坏槽直接剪钳三两下就下来了,接着一手烙铁一手加折焊吹风,干维修一直都是这样打孔的,实用又快,不妨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活最简单了,十分钟搞定:坏槽直接剪钳三两下就下来了,接着一手烙铁一手加折焊吹风,干维修一直都是这样 ...

听哥们说的这么容易,我也试试看,以前每次要换内存槽和PCIE槽都是喊客户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哥们说的这么容易,我也试试看,以前每次要换内存槽和PCIE槽都是喊客户直接换板

最方便是锡炉,手工不大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