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Y485不显示

楼主(2016-07-08):
联系Y485不显示开机电流到0.9几不动不插内存一样 2修的 桥换过的  BIOS刷过
电压都有 不跑马

网友:
桥换过的看下桥下面有没有掉点呀 别人修过的东西 我一般都要再看几遍才放过

网友:
平台复位,drmpwrok和procpwrgd都起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