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2换过电源后wifi不能用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7-08):
iPad air2换过电源后wifi不能用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不是吧,换个电源都有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换个电源都有这种问题

是的 听说是要拆硬盘写号

网友B:
供电或会不会吹到WIFI爆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或会不会吹到WIFI爆浆了吧

wifi离电源很远的

网友:
用手使劲压住WIFI 试试有没有信号,

网友:
测试wifi有没有供电,有可能你换电源把旁边小原件吹掉了。

网友:
换下面wifI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