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电流0.25 无cpu供电 求高手

楼主(2016-07-08):
联想 G480 板号11326-1 无cpu供电 电流跑0.25 求维修思路。 BIOS 刷过 ec 换过 。

G480 LG4858L 11326-1 独显.pdf

网友:
先查下南桥条件(小供电,25m晶振..),如果正常再考虑一下南桥好坏吧!!

网友A:
这个电压 有二级电压没出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 有二级电压没出完

那我主要查哪里? 大神?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条件

网友:
cpu供电芯片开启信号是ec发出还是别的芯片发出,往前推

网友:
这肯定是电压没出来,不是bios的

网友:
跟着时序看下供电出来没

网友:
这两天我也是时系刚修好了一台G480。 得按时系查 内存供电、VTT供电、V5REF VCC3_3  VCCORE 总线供电 VCCSA VCCPLL等供电全部正常后。
除了显卡和CPU核心供电外,其他电压都正常了
桥需要得到APWROK和PWROK
mepwrok改名而来的APWROK,如果禁用AMT,APWROK和PWROK可以连一起
EC发出PCH_PWROK的条件是:是否需要检测S0电压 ,sa_pgood
EC收到SA_PGOOD后,先发出VR_ON,再发出PCH_PWROK
VR_ON给CPU核心供电芯片 但此时还不会产生CPU核心供电,工作条件还没满足
桥得到2个PG后,发出DRAMPWROK(PM_DRAM_PWRGD)
PCH旁边25M起振,桥输出各路时钟,PCIE  网卡,HM6X桥集成时钟 req# 时钟请求,桥发出各路时钟,
有一路要返回给桥(33m)。CLKIN_PCILOOPBACK(5系列开路会没有复位)
读取BIOS,输出procpwrgd  非核心电源好,给CPU的H_CPUPWRGD(unCPUPWRGD)
CPU收到非核心电源好,发出SVID包含3根线(CLK DATA ALERT)
NCP6132  VBOOT引脚,通过10K电阻接地,设定为需要收到SVID,才会输出CPU核心供电,去掉或者直接
接地
可以设定为不用CPU发出SVID,也可以产生CPU供电
CPU供电正常后,桥需要得到SYS_PWROK(VR READY)送到PCH,产生PLTRST,经过与门产生BUF_CPU
_RST#
CPU工作后,跑码,自检内存,CPU再次发出SVID给VRM,开启集显供电,+VCC_GFXCORE_AXG(带A的都是集显
供电,先上升到1V,然后300ms后掉到0.45
显卡供电正常后,发出时钟请求CLK REQ GPU给PCH。,PCH再发出时钟给VGA,复位也需要显卡供电正常后
产生,PCH收到显卡供电芯片好(DGPU_PWROK),才有DGPU_HOLD_RST# 与平台复位相与PLT_RST_V
GA,(独显供电的开启肯定是在平台复位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