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不触发秒杀

楼主(2016-07-08):
   很久无发帖子了!不好意思了我还是不发图啊...来时朋友告知是,客户说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朋友折开机清灰了,能开机.装好后又不能开了.朋友给我修时,他已经再拆开了.看到板号 K42Jr   REV:3 .2.0  听到他这样说,感觉都是华硕的EC周边的排阻变值通病.于是我都不用测全板各大,电路的二极体值了,直接插我的自造电源,待机电流4.8mA,一看这个感觉就无待机PWM电压啊,实测果然是无.这机我无对应版本的点与图纸,只能用K42J Rev2.0的,和k42jc的点图了.在图纸上,翻到EC那里,不知怎的看着EC的脚位信号,就看到120脚的AC_IN_OC#,这个信号如是高电平3.3V,就不能触发了,不想了,实测EC120脚,真的是高电平啊一阵高兴,找原因,图纸上是一只PQ8907的三极管基极用330K与16K电阻串联分压,控制基极导通的,麻烦来了大家知道华硕的板上零件代号,参照k42jc点图跑到,在实物板上CPU散热风扇的,最靠近三针线坐,的三极管子(其实这只是场管)测得控制极G是1.1V,有问题了Q8907怎么不导通拉低AC_IN_OC#呢?感觉有意思啊!断电.用数字测得这管原来是N沟的场管啊.这样G极1.1V,一定不能导通了,再看看周围有一排阻104的100K啊,其中有一脚是19V另一边脚接地的,它两是串联的,中间点就是去到Q8907的控制极G,通电再测就是1.1V.就这样不用想了又是华硕,喜欢用排阻的通病....找料换,找了一阵都找不到...下...算了.断电...烙铁一堆锡上去Q8907(实物的管子)源极与漏极,强制拉低AC_IN_OC#信号.通电正常触发亮机了...我表白下,其实这机我不算是秒的.一开始我就走了个小弯道啊.就是刷了个BIOS啊,刷完后待机电流也是4.8mA还是不正常还是不能触发,这机待机正常是10mA左右啊,待机时有3/5V PWM电压.不过我想告诉小白们,当这AC_IN_OC#待机时就高电平时,插上19V适配器通电前一秒钟内,用数字表是可以测得到3/5V的PWM电压的之后就无了,我自己总结,这样应该可以证明不是待机芯片保护,还有BIOS,PCH与EC共用的BIOS供电不是线性的3.3V而是PWM的3.3V.感觉还有是当EC工作正常是插上19V适配器通电前一秒钟内,EC的86脚VSUS_ON是高电平打开待机的3/5V PWM电压,BIOS得到供电EC就开始读取代码配置引脚功能了.进而继续配置EC86脚VSUS_ON为高电平,打开待机供电,后过来这样想当出现AC_IN_OC#的高电平故障时(当然维修前是不知道的),如果在维修时,插上19V适配器通电前一秒钟内,测得有3/5V的PWM待机电压的话,是不是可以认为BIOS代码没损坏,排除BIOS先!...大家发表意见看看啊...无分了多加分啊...一个字"苦"...

网友A:
这字体  一个字“累”. . .

网友:
这款机器的毛病不是一般的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字体  一个字“累”. . .

我都认为是啊

网友:
华硕的acin正常是低电平,和别的不同

网友B:
密密麻麻的全是字,带图话估计看的人会更多,你还自造电源啊?怎么造?

网友:
这个机器浑身是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密密麻麻的全是字,带图话估计看的人会更多,你还自造电源啊?怎么造?

就是在,淘宝上买壳,买电路板的,还有我的电源是整合了恒温的白菜白光的,不用拎哪么多设备出来啊方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密密麻麻的全是字,带图话估计看的人会更多,你还自造电源啊?怎么造?

这个不是本人的号,是我朋友的,哈哈哈

网友:
挺麻烦的 我还以为秒杀是开关坏了呢

网友:
能配上图片那就更好了

网友:
要是配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华硕笔记本真的是挺恶心

网友:
这机子什么问题都有的

网友:
如果前面正常或者不要充电的话  这个信号可以强拉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