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05bw 怪问题

楼主(2016-07-08):
通电指示灯要亮 屏幕没有丝毫的反应 电源板已换 故障依旧 求大神搭救
三星

网友:
指示灯正常么?如果供电正常跟电源板没多大关系吧,考虑换驱动板,有能力可以维修看看

网友:
三星的刷过程序吗?可刷程序一试

网友:
电源板已换 确认驱动板坏了 求这块驱动板的维修思路

网友:
O/F 0.5V +13V 有

网友:
程序已经刷了

网友:
驱动板明显开关接口附近发烫 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
如果能开关机,那就写个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