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c5750S机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6-07-08):
机子能亮,但是进到xp呢里转一会就掉电了,然后报警5次滴滴。在开机后风扇慢慢的提速,速度达到很高噪音很大像飞机。bios可以正常进入不掉点。拿过来的时候是有一根内存斜着差着的。分析问题内存条换了,内存槽4个都试了,电源换过了,放过电了,硬盘扫过无坏道,怎么都进不去U盘pe(应该是我不会设置或启动),系统在我的电脑上用win8 PE装的xp(我的电脑进不去xp PE),还是不行。求助......

网友:
这种只能排除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