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EP 2.0 怎么屏蔽内存??

楼主(2016-07-08):
现在电流跑0.3 。BIOS刷过2个还是不行,求教怎么屏蔽内存,谁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A:
点位图  pcb-id0  pcb-id1 电阻移位跳线

网友:
0.3是内存不过吗?会不会少电压?

网友B:
什么CPU啊   电流这么小

网友:
点位图  pcb-id0  pcb-id1 电阻移位跳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  pcb-id0  pcb-id1 电阻移位跳线

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CPU啊   电流这么小

板载低电压u

网友:
不苦尽甜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