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LE R2.01时钟、复位都正常不跑码,求指教

楼主(2016-07-08):
这片板子一开始是反复掉电重启,上电瞬间查电压,发现无cpu供电,在坛子里下了点位图,查电管工作条件,发现en没有。

直接去掉三极管,有电压了,也不掉电了,但是复位灯常亮,不跑码。这个时候再查所有电压都正常。

想到刷bios,这个板子是双bios的,但是华硕的双bios貌似和技嘉的不一样,它好像不是备份用的,好像2个bios资料不一样的。去官网下载下来的bios文件就一个,用编程器刷的时候提示:文件过大,超出部分将忽略什么的。

在坛子里找了几个差不多型号的bios,但是版本号不一样,刷了还是一样。

求大神指教,到底是什么地方有问题?还有官网的bios是不是不能用编程器刷?能刷的话怎么刷呢?

网友:
官网的可能是合集的,就是两个程序一起需要分离的。
应该和笔记本的一样,一个ME一个主BIOS

网友:
PQ46   的B极有电没电呀,手上没有点位,下个点位下来看,好像又不划算,呵呵

网友A:
不清楚,没有量。现在都出cpu供电了。

网友:
BIOS分离我是不会,不过你那复位灯常亮是不是没复位呢?应该用万用表量下PCI A15与PICE A11脚有没有3.3V电压,没复位肯定不会跑码。另外你把那三级管拆了会不会导致其它PG不正常,桥得不到PG是无法复位的

网友B:
VRMPOWGD 信号咋样 正常不?

网友:
呵呵。。我有块是CPU电压出来了。。但是A14和13没电压。。。郁闷。。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没有量。现在都出cpu供电了。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2726
论坛都有分别对应的两个bios文件

网友:
刷了bios,还是老样子。

网友:
求这个BIOS有木有

网友:
点位图还不是很回看

网友:
华硕应该是822电阻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MPOWGD 信号咋样 正常不?

我觉得已经有时钟和复位电压了,VRMPOWGD应该是出了吧?没出时钟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