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HP640_H24X单池无法开机

楼主(2016-07-08):
单电池,不插电,不上电。插上电池,插上电,能开机,开机后拔去电源,能正常用不断电 ,进系统找不到电池,,应该查那里,谢谢!!

网友A:
查电池检测电路,隔离保护电路,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电池检测电路,隔离保护电路,慢慢查

VIN正常,电池的SM_C,,AM_D,,有3.3V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电池坏了

插上电,插上电池,,上电后,,拔下电源,,能正常入系统哦。

网友:
EC到电池..还有就是隔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