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掉电

楼主(2016-07-08):
板号la-9001p 本来电流乱跳变 刷完bios后好了  放了一天,开机0.6掉电,开起来1次,偶尔喇叭会发出很清晰的呲呲声,电压都出来了 求解答

网友:
是不是哪里没装好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一次没装好引起断电

网友:
应该是压到哪根线了  你拆开仔细检查下

网友:
放下电,试了吗

网友:
这机器注意开关板走线,或者开关板本身,都会导致掉电

网友:
看有没有地方腐蚀了,没注意到的

网友:
南桥    修复

网友:
可能是刷bios时加焊到桥 暂时好了一会

网友:
我碰到一台CPU虚焊的  焊下就OK啦

网友:
这是三合一的板吧

网友:
0.17掉电能好吗

网友:
硬件有问题吧

网友:
还有问题肯定

网友:
cpu   虚焊了吧

网友:
遇到过一次没装好引起断电

网友(2016-08-14):
你是焊了一下南桥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