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x plus

楼主(2016-07-08):
跑码55,刷bios都不行,请问什么问题?
刷BIOS

网友:
查内存条件哈,供电 总线 SPD等

网友:
55是不过内存 刷BIOS不行的话 看看小八角芯片

网友:
内存出问题了吧 找内存方面的....

网友:
华硕822电阻和北桥坏的多,不太好修,

网友:
822 华硕通病

网友:
55,一般都是CPU的和针脚没接触好,CPU座子问题,针脚问题,或者有断线,就查这几个点。

网友:
看一下I/O那边,有一个2M的电阻,有修到过跑55是那电阻锈脚无电压到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