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M_E33 CPU供电对地值偏低35欧

楼主(2016-07-08):
V星H55M_E33  CPU供电对地值偏低35欧
1、开始怀疑下MOS管,但测量GS对地值都一样,开始没拆。
2、拆掉IC对地值还是偏低。
3、没办法了,只能逐个拆电容了,首先拆掉了固态的大个插件电容,故障依旧
4、又把下MOS管拆掉,故障还是依旧。
5、难道是不容易坏的贴片电容半击穿,找所有的贴片电容两端对地值偏低的贴片电容。
     电感与电感之间的两个小贴片电容拆掉,对地值正常了。
没有用触摸法,下次应该通电触摸一下相关元件,感觉那个发烫,发烫元件先拆掉。

网友:
cpu供电部分短路,不适合用烧机法,会炸管的。只能这样电阻法。

网友:
去掉CPU,上可调电源开大电流烧它,很快就出来了

网友A:
这板是什么故障,拆掉电容后的正常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是什么故障,拆掉电容后的正常阻值是多少?

无CPU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