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V PLUS 不触发

楼主(2016-07-08):
故障不触发开关针电压只有2.6V,查此电压来源于一个5脚芯片把此芯片换了故障还是一样,接着把IO也换了,也没解决问题。最后直接去掉此5脚芯片在从PU902的2脚拉个3.3v过来,按开关顺利跑码,此我脚芯片的作用是5v转3.3v我也有把他的调节电阻换了都没解决,此故障已经修改8块都是网吧拿过来的怀疑是通病,顺便上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A:
你这飞到芯片的什么脚上?

网友:
估计是芯片问题

网友:
线路漏电??

网友B:
批评下楼主,这样修板一是不美观,二是容易出返修隐患。建议查五脚芯片条件,有没有供电、EN、FB反馈分压。直接飞线太草率了

网友C:
这个5脚芯片是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批评下楼主,这样修板一是不美观,二是容易出返修隐患。建议查五脚芯片条件,有没有供电、EN、FB反馈分压。 ...

兄弟我只是分享下我的维修经验 给大家借鉴下,大家都不是新手了,基本的都会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5脚芯片是什么名字

不知道,只有点位图 没有图纸 看不清型号 ,不过可以从点位图上面的引脚 得知是5v转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飞到芯片的什么脚上?

输出3.3v电压上

网友:
不知道 ,修好就可一了 不管那么多了

网友D:
确实,还没找到原因,临时外接个电源,可能,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还没找到原因,临时外接个电源,可能,会返修。

还好修出去1个礼拜了还不见回来

网友:
有没试过用1117改

网友:
等你去试啊

网友(2016-08-08):
开关针上啦有问题

网友E:
楼主有加一个限流电阻吗?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那是两个分压电阻!!

网友:
我也有这个主板  待会试试 看效果

网友:
它什么作用啊 怎么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加一个限流电阻吗?  谢谢楼主的分享

不用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