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音炮是什么?低音炮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6-07-08):
低音炮是什么?低音炮的使用方法

  想要震撼般的感觉,你可能需要加低音炮,低音炮究竟是什么“鬼”?超重低音与宽频进入了音响世界,这些竟然不是靠“听”,而是用身体去感觉……都说感觉不靠谱!低音炮是什么意思?如何选购一款入门级别低音炮?这对很多刚刚接触音响系统的用户来说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今天小编就简单的科普一下。

低音炮 图1

  一、低音炮是什么

  低音炮是大家的一个俗称或者简称,严格讲应该是:超低音音箱,系用于增强宽频带音箱的低音输出和设法让低音能够在下潜深些的一类音箱。打个比方说:整个的声音频段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话,那么低频就是声音的基本骨架,中频则是声音的血肉之躯,而高频是声音的修饰打扮,也就是细节的反映。

低音炮 图2

  二、低音炮的分类

  低音炮可以分为无源式低音炮和有源式低音炮两类。

  超重低音是需要强大功率来驱动的,因此市场上大多数低音炮都是内置放大器的,也就是说,把低音炮的音箱与放大器都独立划分并整合到一体了。如果低音炮内没有放大器的话,就是无源低音炮。

  1、无源式低音炮

  无源式低音炮只在音箱内装有一只或几只低音扬声器,和普通音箱没什么不同。只不过需另外用外附的功率放大器去推动。但也有一些低音炮,可以和其他音箱共用一台功率放大器。

  在这种迫不得已的家用方式中,还是将功率放大器的宽频带输出也加给低音炮,并需要使用低音炮中的分频网络来从音频信号中分割出低频信号而将其余的过滤后全部加到主音箱去,这种方法需要在信号行程中添加一只过滤音箱电平信号的分频网络。

  2、有源式低音炮

  有源式低音炮将一只低音扬声器、一个线路电平的分频网络和一台功率放大器全部合装在同一只音箱中,因而不再需要其他的机箱和另外的功率放大器。这种音箱具有供前置放大器输入信号的线路电平输入端,用于推动功率放大器的线路电平输出端以及音箱的音量控制。

低音炮 图3

  三、低音炮的原理

  内部功放电路,通过分频器将声音分成几个频率段,中高频率段的输出到卫星音箱,低频段的输出到低音。

  一般低音炮发出20-200HZ的低频声音,在能量不是很强时人是较难听到的,且很难分清音源方位,这样的低频声音通过倒相孔传出,与卫星喇叭音箱产生共振,低频喇叭和卫星喇叭音箱产生的微弱低音结合,卫星喇叭音箱将重新演艺喇叭释放低音,于是,低音效果很震撼,而且让人的感觉是从卫星喇叭音箱那里发出的一样。

  四、低音炮的作用与意义(家庭影院的灵魂!)

  超重低音对于人耳的可闻是极其有限的,反而是人的其它感官会感受得到,这就是震撼的感觉!就音响与家庭影院反映的音频节目源的需要来说,超重低音只是在特定的节目源中存在并需要还原的,有它,可以使节目源的还原更加结实,无它,就给人缺乏力量、能量的感觉。

  就音频环境而言,除了听HIFI以外,无论是看电影,还是听演唱会,超重低音都是需要的,而且是应该予以确保的。这个在数字家庭影院的二大音频还原标准中划出0.1CH作为超重低音独立声道也说明了其意义与作用,那是必须的,但也是可以妥协的。之所以妥协,因为超重低音的还原,作为标准拟定者当然明白是很难普及的,因为代价巨大。不借助其它技术的情况下,低音重放的单元应该是大口径的,另外,驱动这种大口径单元也需要大功率的放大器,这将是还原超重低音的成本直线上升。

  但是请记住,低音炮是整个家庭影院音响系统的灵魂,整个恢宏的场面都是靠低音炮来实现,所以如果你想提升家庭影院的效果,从低音炮入手,是见效最快的办法。

低音炮 图4

  五、低音炮的单元口径

  严格说,低音炮应该采用大口径单元,而且一般是特殊设计的单元。感觉功率曾经参与评测的国内外各种低音炮实际试听对比来看,这种大口径低音炮的效果是最棒的。但是市场需要是多面的,某些条件下,也无法摆放大体积的低音炮,另外,有些消费者也喜欢小巧的商品,所以也就有了小型低音炮的存在了。

  六、低音炮的分频电路

  随着大量低音炮是用于家庭影院系统的,现在的低音炮设计越来越简单化了,而且这种简单似乎是合理的。严格说,超重低音音箱只能还原超重低音信号,因此在早期的低音炮设计中,前端通常还设计有低通滤波分音电路,就是把高于超重低音的信号滤除掉,使其不进入后面的放大器并干扰超重低音单元的工作。

低音炮 图5

  在数字家庭影院音频解码规范中,输出的0.1CH信号本身已经是超重低音信号了,因此,对于较新的系统而言,超重低音音箱有无低通滤波器对低音炮工作是没有影响的。

  对于那些试图在二声道音乐系统中也使用低音炮者来说,因为通常的信号源或者功放没有单独的超重低音信号输出,这就需要在现有系统基础上抽取超重低音信号,因此,不少低音炮为了实现多功能多用途或者为了竞争需要,在低音炮中设计有低通滤波器,并设计了二种抽取方式:

  1、从信号源的低电平信号输出中抽取,一般是RCA输入端口,用一对信号线或者用一根信号线链接都是可以的。

  2、从左右音箱上抽取高电平信号,一般采用的是和功放上的喇叭接线端子一样的端子,同上,用二对较细的喇叭线或者一付喇叭线效果都基本是一样的。

  七、截止频率的设置

  低通滤波器临界点就是低音炮的截止频率,为了增加低音炮的适应性,不少低音炮的截止频率是可调的。

  这个截止频率的设置是玩低音炮的一个重要调试环境,用来调试低音炮与音箱的频率衔接问题,衔接好了,系统表现很比较完美,衔接不好,不是丢失一些信号就是会破坏信号的本来面目了。

  一般来说,对于书架箱、小口径音箱,截止频率要高一些,对于落地音箱,设置要低一点。通常要看音箱的低频还原下限。比如:一个音箱的低频下限是60Hz,那么低音炮的截止频率设置在60-80Hz比较合理,过高,会是60Hz部分的低音过量,过低,就会损失60Hz信号的能量感。

  对于数字家庭影院功放来说,功放本身具有低音管理设置,结合音箱的大小设置来调试低音炮的截止频率设置。

低音炮 图6

  八、相位(英文phase)

  大多数低音炮设计有相位调节开关,高级的低音炮的相位调节还是连续的。

  相位调节比较简单,正相或者反相。正确的设置应该是超重低音声音比较结实震撼,假如低音炮调节之后声音变得虚无飘渺,那么应该马上把相位开关改过来。

  九、连接

  对于家庭影院系统而言,超重低音信号建议用低电平信号输入。通常面临二种选择,一个是取自碟机的多声道输出,一个是取自AV功放的超重低音输出,除非是功放没有超重低音输出端子,我们建议还是从AV功放取,这样可以是超重低音音量受到AV功放的同步控制。如果取自碟机,那么当系统音量改变时,需要同时调整低音炮的音量。这种接法,通常在立体声模式下低音炮是无法获得信号的,因此对系统没有多少帮助或者改善的,这个需要注意的。

  对于试图从立体声信号取全频带信号输入低音炮的话,首先要确认你的低音炮里有低通设计,否则,该炮就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任何节目的超重低音得到加强。

低音炮 图7

  十、摆位

  严格说,超重低音是缺乏方向性的,因此摆放在听音室任何地方都是可以的,但是考虑到环境对声音传播的巨大影响,在实践中我们仍然强烈的发现,挪动低音炮的摆位对超重低音的还原影响比较大,一般低音炮是摆在前方墙面三分之一处,但在有条件时,我们还是建议用户调试一下低音炮的摆位来取得最佳的效果。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超重低音在节目源中不是随时存在的,因此在聆听或者调试时不要因此发生误会。因为习惯,在调试中人们难免不自觉的用耳朵去听低音炮有没有工作或者是否很震撼,其实大可不必,用身体感受就可以了。为了方便调试,市场上的测试碟中通常也提供专门的超重低音信号。

网友A:
对我来说,音响只要有声音,没太大的噪音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我来说,音响只要有声音,没太大的噪音就可以

有一些人需要的是音质哦 不单单是声音这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