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这个点位图怎么查信号啊

楼主(2016-07-08):
Cad这个点位图怎么查信号啊 三星370r4e 只找到点位 没找到图纸 但这个cad软件不知道怎么查信号 求教

网友A:
net
   填写正确的信号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t
   填写正确的信号名称

net在哪里

网友:
按F查元件号,信号要结合图纸。

网友:
整个键盘按一次就知道下次怎么用的了

网友:
好像是右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