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ST5000DM002 二次开盘数据恢复一例

楼主(2016-07-08):
        经好友介绍,一位杭州的客户找到我们,说一块希捷500G硬盘在杭州没有恢复成功,让我们帮看看,客户把盘发来公司后,我开盘后发现盘片的0面外圈和内圈都划伤了,索性盘片中间区域还好,数据恢复还是有希望的,和客户联系询问重要数据位置后,制定了一套可行的方案。
        首先确定客户所要数据的物理位置,客户描述是 DEF盘,当前盘片划伤的物理位置是前和后,我们来看一张图:

        那么我可以基本锁定一个镜像区域LBA100 000 000-900 000 000的位置,接下来拆除盘片对盘片进行清洁,因为划伤部分会有污染物落到盘片上,一定要清洁干净,否则会越划越严重,盘片的1面完全正常,利用这点,我们剪掉原磁头0头,直接虚拟磁头用1头启动先把1面镜像完成,镜像完成后,在通过热换更好上好的磁头镜像0面我指定的物理位置,这种方案在实战应用中多次成功。

网友:
太厉害了,“在通过热换更好上好的磁头”版主这句是什么意思,谢谢啦

网友A:
这个说,固件区位置怎么和你说的不一样

网友:
我也认为固件区应当在0道外面

网友:
高手 高手

网友:
又是一个大神级的人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固件区位置怎么和你说的不一样

不同厂家,位置不同,你不能用一张图概括所有的盘的位置

网友:
厉害啊  以后有机会去你那边学习学习

网友:
不同厂家,位置不同,你不能用一张图概括所有的盘的位置

网友:
大哥你是高手

网友B:
小俊  好久不见你发帖了   每发必有干货!

网友:
开盘不是要到无尘工作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俊  好久不见你发帖了   每发必有干货!

光杆司令比较忙啊,没办法。

网友:
对高手应该膜拜

网友:
只有这方法了,,,,,,,,,断了就得飞线来接

网友:
高手呀,虽然我不懂,多想学会这技术

网友:
表述的还是不够详细

网友:
真想和楼主学习硬盘维修,数据恢复技术

网友:
不懂这个,没法

网友:
楼好厉害 学习到了

网友:
这个没接触过,不过数据恢复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