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245报错1962

楼主(2016-07-08):
联想机器开机报错1962,此机器容易烧硬盘数据线 可能是供电的接口太窄导致 希望不认硬盘的朋友别盲目刷bios 可以把胶皮撕开看看   非专业人士拆机注意 内有220高压电流,请找专业人员测试维修

网友:
是一体机上的么

网友:
这种 也是一种病吧  哈哈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一次那弯路走的。最后无意间闻到了糊味才找到故障点

网友A:
问客户 最开始可能会死机 越来越严重  这种烧的情况可以看出是经历的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客户 最开始可能会死机 越来越严重  这种烧的情况可以看出是经历的很长时间

恩  能够看出来我们这修这种一体的少 这种情况只遇到一次

网友:
这个是通病哦。

网友:
这个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