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s EC kb9012qf a3 程序

楼主(2016-07-08):
板号la-a091p rev1.a
AMD CPU 桥 显卡 216-0841000
只是KBC的程序别看错下错了

网友A:
这个程序错误会造成什么错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错误会造成什么错误啊

有可能不加电,有可能不认电池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不加电,有可能不认电池等等。。

好吧  看来我的  G470   不是ec程序的问题

网友:
大哥 我的G470是跑到1.2几   复位都有了   你说  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6-08-20):
请问这个EC的BIOS怎么刷啊

网友(2018-09-07):
我的版本是1.0   有没有测试过能不能用  回复一下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