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苹果macbook玫瑰金版拆机图解

楼主(2016-07-08):
新款苹果macbook拆机图解

  新款苹果macbook玫瑰金版笔记本采用12英寸IPS Retina屏幕,配备了六代酷睿双核英特尔Core m3处理器,集成核芯显卡HD 515,8GB 1866MHz LPDDR3内存,256或512GB PCle闪存,电池容量为41.4Wh,802.11a/b/g/n/ac Wi-Fi无线网络连接和蓝牙4.0,具有单个USB-C接口和3.5mm耳机接口。下面我们通过新款苹果macbook拆机看看它与老款macbook有什么不同吧。

新款苹果macbook拆机 图1

  从外观上看和去年的比外观完全相同,只是多了一款玫瑰金色。

新款苹果macbook拆机 图2

  型号还是A1534,只有EMC编号从2746变为2991。

新款苹果macbook拆机 图3

  新款苹果macbook拆机方法/步骤:

  拆机从背面开始,首先拧下新版苹果macbook背面的固定螺丝,就可以将后盖和机身分开。

新款苹果macbook拆机 图4

  新款苹果macbook触摸板部分的芯片:

  红色:博通BCM5976触摸控制器;

  橙色:意法半导体32F103 ARM Cortex-M3微控制器;

  黄色:国际整流器IRFH3702单N通道HEXFET Power MOSFET;

新款苹果macbook拆机 图5

  注意红框中十字形螺丝,去年老款的是三角形状的螺丝。

新款苹果macbook拆机 图6

  铰链处的两个螺丝顶部都加入了易碎物质,必须破坏才能拧掉,但是用户就可能无法获得保修服务了。

新款苹果macbook拆机 图7

  固定在USB板上的USB Type-C数据线。

新款苹果macbook拆机 图8

  USB主控制器为Parade Technologies PS8741A。

新款苹果macbook拆机 图9

  新款苹果macbook内部的电池,电池容量为7.56V、41.41WH,比去年有所提升。

新款苹果macbook拆机 图10

  新款苹果macbook主板正面芯片:

  红色:Intel SR2EN Intel Core m3-6Y30双核处理器

  橙色:东芝TH58TFT0DFKLAVF 128GB MLC NAND闪存(另一侧还有一颗)

  黄色:美光MT41K256M16LY-107 512MB DDR3L SDRAM缓存

  绿色:Universal Scientific Industrial 339S0250 Wi-Fi模块

  青色:博通BCM15700A2

  蓝色:国家半导体48B1-11

  紫色:F4432ACPE-GD-F

新款苹果macbook拆机 图11

  新款苹果macbook主板背面芯片:

  红色:东芝TH58TFT0DFKLAVF 128GB MLC NAND闪存

  橙色:三星K3QF4F4 4GB LPDDR3-1866内存(两颗共计8GB)

  黄色:Apple 338S00066固态硬盘主控(去年是338S00055)

  绿色:德州仪器/s/Stellaris LM4FS1EH SMC控制器

  青色:SMSC 1704-2温度传感器

  蓝色:德州仪器SN650839

  紫色:德州仪器TPS51980A

新款苹果macbook拆机 图12

  新款苹果macbook主板背面的另外两颗芯片:

  红色:德州仪器CD3215B01 61AHXHW

  橙色:Intersil 95828

新款苹果macbook拆机 图13

  新款苹果macbook拆机所有部件全家福。

新款苹果macbook拆机 图14

网友:
集成度太高了,这机器坏了,基本没法修了

网友A:
这个(黄色:美光MT41K256M16LY-107 512MB DDR3L SDRAM缓存)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黄色:美光MT41K256M16LY-107 512MB DDR3L SDRAM缓存)是干什么用的?

类似于内存之类的东西吧 具体没有找到资料

网友B:
苹果电脑的主板集成太精密了 所以人家才做的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电脑的主板集成太精密了 所以人家才做的小好

和iPad主板差不多大吧,集成度太高了,苹果的技术的确厉害

网友:
转行吧,没啥可干的了

网友C:
集成度这么高 以后还怎么修啊 这报价怎么报啊  1200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集成度这么高 以后还怎么修啊 这报价怎么报啊  1200左右?

手机不高吗  还不是照样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不高吗  还不是照样修

嗯 就是以后的维修费用会很高的,集成度太高维修难度也就高了

网友:
A1534   上次遇到一台不认硬盘的

网友:
以后东西价格便宜 维修费那么贵 谁修呀

网友E:
和iPad主板差不多大吧,集成度太高了,苹果的技术的确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iPad主板差不多大吧,集成度太高了,苹果的技术的确厉害

可是苹果不怎么好用,不习惯,也不喜欢

网友:
以后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网友:
这机器不简单啊

网友F:
高大上的玩意  修不到也买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大上的玩意  修不到也买不起啊

这种笔记本主板和ipad主板差不多大,集成度太高了,估计只有售后维修部 能修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黄色:美光MT41K256M16LY-107 512MB DDR3L SDRAM缓存)是干什么用的?

闪存的缓存,就是SSD的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闪存的缓存,就是SSD的缓存

原来是SSD的缓存,知道了 以前一直以为是内存呢

网友:
CPU性能太差

网友:
打游戏肯定是不行的,不过商务用足够了

网友:
嗯,黑科技

网友H:
没有独立显卡嫌弃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独立显卡嫌弃

用的是核心显卡,没有独立显卡智能商务用了,打游戏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
这主板与手机主板一样了,全部整合一体了。

网友:
这也就是平板电脑的配置了,中看不中用的玩意,但是中国人喜欢啊,可悲!

网友:
现在这集成度太高了,维修以后都困难了,哎

网友:
看上去好看,苹果的排线很脆弱啊,上次拆机拆断了一条亏了100多个大洋

网友I:
哎,估计坏个管子,配件难找啊,5个脚8个脚的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哎,估计坏个管子,配件难找啊,5个脚8个脚的什么的。

真的很难找,主板像iPad似得,集成度太高了,对于我们搞维修的不是一件好事,遇到一次这样的苹果本直接退给客户了,无从下手

网友J:
高集成    坏不应该不好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高集成    坏不应该不好修吧

不好修,苹果跟别的笔记本电脑主板不一样,这种小板维修难度特高,我们基本修不了

网友(2016-09-04):
bcm15700a2 这个是什么

网友:
版号多少谁能告诉我

网友(2016-12-19):
机器太新,还没有修道过,做过系统

网友K:
好精密啊……这还敢用风枪吹吗,电阻电容不得掉一堆

网友(2017-02-02):
引用 网友K:
好精密啊……这还敢用风枪吹吗,电阻电容不得掉一堆
技术好是一样修的,电阻电容再密也是一样修的,手机这么精密还是一样的修

网友(2017-04-11):
这个主板集成度太高了 和手机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