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0无待机维修, 加图纸

楼主(2016-07-08):
大家看图,12脚VIN 19VOK,  LD03 3.3V,  LDO5 5V  ,EN2 EN3 3.2V  条件都满足了,PL6  有 1.88V的电源,PL5没有电压,好奇怪,接可调电源的时候,测PL5对地阻值0.02欧,明显短了,但不接可调电源又不短,又变正常了,大家说说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啊,待机电流0.08有点高,待机芯片好像有点发热啊,不会是芯片坏了吧,但为什么会有线性电压出来 ,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
没分了到处学习来了

网友:
等待结果。。。

天之骄子77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自举电路啊? 我不太动!你烧鸡看看呢?

网友A:
静态打值,对地值低分出前后,EN1/EN2是PWM的控制脚

网友:
回路的夺

网友:
先打阻值啊 不行就烧机

网友:
维修你都不换件,先排除啊,再来问

网友:
图纸好,不一样不一般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态打值,对地值低分出前后,EN1/EN2是PWM的控制脚

请问“对地值低分出前后”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有线性不代表芯片就是好的  其次升压 滤波  前后级有没短路也要排查

网友:
通电状态的时候不要去打阻值,

网友:
查反馈电路,用示波器查看g级波形,电感后端,是没有产生还是产生了以后掉下去了

网友:
晕,不能带电打阻值的

网友B:
楼主 板子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块 待机0.08待机芯片发烫  换了2个一样  pl5也是1.8几v  直接烧鸡+3vl电流0.06

网友:
wo de banz wode  w我的板子是进水的 不知道你的板子是怎么坏的

网友:
带电打值,形成回路直接OOOOOO,

网友:
新机号东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 板子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块 待机0.08待机芯片发烫  换了2个一样  pl5也是1.8几v  直接烧鸡+3vl电流0.0 ...

啊,这个是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这个是通病啊

拆掉ec待机正常

网友:
阻值不对,侍机芯片发烫,加电慢慢烧,一路一路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