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清华同方锋锐k560,电流上到1.5,不显示画面—BIOS程序损坏引起的

楼主(2016-07-08):
解决办法
1、电流上到1.5,外接还是黑屏,说明问题在主板上
2、擦和换内存,还是不行
3、拔掉内存,发现电流上到1.05,说明主板工作已经过了内存
4、依据此机器是新机(I7-4710),而且客户所说“用着用着就黑屏了”,所以优先刷BIOS
5、刷完BIOS之后,故障排除

网友:
正好遇到这机器,先刷一下看

网友(2017-12-26):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2018-02-05):
请问楼,这个是K560-06的机器吗?我的机器也要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