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开机进系统桌面灰屏

楼主(2016-07-08):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联想B320一体机,插电源开机测试发现显示一切正常,可立马进系统后无显示变灰屏了,请教各位大师这是什么 问题啊

网友:
我今天也到一台,开机显示联想,之后就没有显示了,进去系统有声音。什么问题啊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显卡,,进pe试试

网友:
换显卡试下

网友:
驱动或者显卡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吧,进安全模式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好像是什么转换电压,你按板号搜一下看看,论坛中有的

网友:
显卡供电 芯片 换个试试

网友:
显卡缺电压   一个显卡供电是pg没有出

网友:
我今天也到一台,开机显示联想,之后就没有显示了,进去系统有声音

网友:
显卡吧 好像显卡出问题了 可以加焊试一下

网友:
先用风枪吹显卡试试

网友(2016-08-13):
换5930就好了 !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5930  CPU座子旁边看看,这个是通病 还有电视卡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