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 不触发或触发不亮

楼主(2016-07-08):
E450 不触发或触发不亮 不亮时电流0.5左右不跳  拆了内置电池和纽扣电池 放一会电就亮   经常性这样 放完电就开机亮了  这是什么问题 有兄弟们可修到过???

BIOS 刷过

网友A:
BIOS设置好时间日期的也不行么

网友:
电池电还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设置好时间日期的也不行么

这个是刚刚放完电 放完就亮了

网友:
电池电量是满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看供电出的全不全?

网友:
看主板哪块供电不上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这个查查桥的条件看看呗!

网友: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E450/E440都有这问题?BIOS和桥

网友:
BIOS又捡钱了

天意wx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感觉像桥的问题,刷个合成好的bios,在检查下rtc电路,不行就干桥吧

网友:
慢慢去查电路

网友:
会不会是BIOS或者桥,或者RTC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这款机子是三合一的  换不起

网友:
再说一遍 这机子换桥就等于换cpu  楼主换不起

网友:
肯定是cpu的问题  换板吧    这快板1千出头

网友:
这样都好了

网友:
这款机子也没图纸,我是没找到

网友:
搞出来了吗,做等

网友:
BIOS确定是好的     就干桥啊

网友:
bios 需要下载修改过的bios

网友:
rtc rst 延时电容漏电

网友B:
E450这个是单CPU没有桥的吧,不好修啊,我咋天遇到一台拔了电池排线就可以亮机,客户用了一天又开不了了,真他妈郁闷,,我的现象是待机0.003有RSMRST.PWRBTN)OUT没有S3和S4,你的是一样的吗?

网友:
刷bios,查查rtc电路

网友:
醉好有问题的是在去测试电压

网友:
南桥,,ec,,BIOS

网友:
是不是少供电啊,
或者分组供电

网友:
看看RTC有问题没有

网友:
估计要PCH了

网友:
跑下线路吧,查一下和电池相关的电路。

网友:
电池电量怎么样,

然后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就找人交换    你这种能亮机没大修过的换板便宜

网友:
请认真回帖看题 ;楼主是求助的

网友:
rtc电路 重点看下  是不是有个单桥 看上面的rtc电容是否有漏电显现

网友:
刷过bios试试,看看会不会解决

网友:
排除了BIOS,一般去掉CMOS电池可以开机的多半是RTC电路或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450这个是单CPU没有桥的吧,不好修啊,我咋天遇到一台拔了电池排线就可以亮机,客户用了一天又开不了了, ...

我今天接了个和你一样的情况,没找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