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小修联想Y400待机高

楼主(2016-07-08):
     今天接到客户联想Y400进水机器待机0.11安 拆开机器发现主板有少量的进水 在+5VALW下管部分 清洗 测量主板各电感组值。发现5VALW短路9欧姆 USB过流保护芯片U39IC +USB_VCCA短路到0欧姆 上风枪拆掉此芯片 测量+5VALW阻值恢复240欧姆

   上电流表待机恢复0.02正常 上电开机 直接将2脚和8脚连线修复。

网友:
看来这待机就有3/5v,楼主直接秒杀了

网友:
这样子待机时USB就一直都有电了啊

网友:
直接秒杀。

网友:
这具 U,口  关机 都有 电压的

网友:
专业水准强强的

网友:
厉害 直接秒杀

网友:
看来运气比较好,我咋遇见都是桥了

网友:
好像发错版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

回帖请最受版规!

网友:
这个爽了!恭喜